MSI 845PE通电无显 诊断卡无代码

楼主(2009-03-05):
MSI 845PE通电无显 诊断卡无代码
  请问大家如何下手

解决 问题:  CPU虚焊

网友:
cpu待机电压正常

网友:
CPU有侍机电压吗?

网友:
应该是I/O芯片坏了!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和你一样的板子

网友:
应该是I/O芯片坏了!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和你一样的板子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个已经解决了
是CPU座子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