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55一触发就灭,南北桥供电管接地,是哪个桥短了?

楼主(2009-03-05):
MS-6555一触发就灭,测AGP上方的给北桥的供电管图中1处接地,再测北桥上图2和图3处电容两端均接地,另外南桥处图4、5处电容两端均接地,此供电管应该是同时给南北桥供电的,我已拆了南北桥处几个滤波的大电容,供电管依旧接地,刚开始以为北桥短路了,但看北桥表面并没有发现异常,只是北桥上几个精密电容短接,我想这可能是其它原因导制的,再看南桥发现图6处,颜色好像不正常,像是高温过的,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南桥短路了还是其它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你不插P4看能否通电!

网友:
你换了电源试了下吗?要是换了稳定的电源还是那样的看下ATX插口有没有短路的,要是没有的话就跑下电路看下了!那南桥照那样看不能确定烧不烧的!因为有的久了也会成那样的灰色

网友:
南桥挂了的并发症。你可以把南桥拆下来再看

网友:
NB,SB附近电容两端接地。一般是桥挂了。。。
这板子是杂用的?SB和NB能一起挂?

网友:
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打一下A14的对地阻置

网友:
电容两端均接地?你是如何测的用蜂鸣档还是电阻档?这是有差别的噢

网友:
如果NB和SB后面有电容或焊点的话,用万用表测一下,看是否短路,短路就是桥挂了

网友:
如果怀疑南桥或北桥坏掉,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阻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