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报错死机

楼主(2009-03-05):
一台富士通开机时报Thermal error,syste8e.s t <<bap>>跟着就不动,进不了BIOS,好像是热报错的,不过不知道是哪里,各位有没见过这情况?

网友:
昨晚想了一下,温度报错还会有哪里呢?主板要是其它地方有要严重的发热肯定找得出来的,而且开不了机了。现在是可以开机的,主板检测到有问题才会报错,肯定是温度检测部分有问题,而且应该是CPU部分有问题。仔细看了一下CPU座附近,看到有一个电容是人家动过的,试着把它拆下来,试机,没想到正常进系统了。那地方本来应该不是电容来的,应该是一个温度传感器,之前人家修过把它换成电容了。

网友:
我想。。。。狂顶,我z喜欢,请大家鼓掌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