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人的845主板

楼主(2009-03-05):
本人有一块845主板,是上独立显卡的,没有集成网卡上独立网卡,但是每次把网线一插,大概3分钟后就死机。但如果不插网线的话就不会死机.请问各位大师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这个都试过了,会不会南桥有问题啊?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换网卡,换插槽,不行做系统,换驱动

网友(2011-04-22):
南桥虚焊会导致PCI不能用  加焊南桥一定好

网友:
网卡隔离器坏了!

网友:
兄弟
现在好了没有

网友:
有可能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这明显是网卡问题,换个网卡试试,如果是集成的网卡,最好把网卡芯片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