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短接32.768晶振两脚才能触发

楼主(2009-03-05):
一杂牌845主板IO型号IT8702F-A、南桥FW82801BA。开始不过内存跑E1内存报警,IO换过后不触发,又换回以前的IO还不触发,南桥3.3V待机电压正常,32.768一脚0.9V另一脚无电压,两只脚的压差0.45V。后发现晶振两脚短接后能触发主板能正常点亮。进CMOS发现短接两脚后时间开始走,拿开短接后时间不走,皆振电容和晶振都换过还一样。那位高手指点下。      谢谢各位了此板以修复,更换连接晶振的106电阻故障消除,主板OK。

网友:
有遇到过的吗指点下

网友:
把晶振旁22pf电容去掉  试试吧

网友:
有高手吗指点一下,把晶振旁22pf电容去掉,试了一样

网友:
我昨天遇到过没修好.应该是南桥老化了吧.

网友:
我想应该是南桥有短路现象,你量一下晶振两脚的对地数值。

网友:
l厉害,楼主怎么会想到要换106的电阻啊?太有才了

网友(2009-09-07):
接触晶振能触发一般都是那块的问题

网友:
都是触碰晶振才会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