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XB--L15程序!(已修复)

楼主(2009-03-05):
型号:LXB--L15
驱动板料号:715A860-1-A
屏型号:HSD150SX82-A(40+40)
主IC:gmZAN1-A          MCU:M6759
MCU版本:56A1125-61-H1            VER:3.2
哪位师傅给我一个,谢谢了!

网友:
呵呵,现在我就在修这个机器,程序读出来了,你最好用SM89516的MCU代ALI M6759的,不然还会出问题的

715A860-1-A CBPC562KHGM2.rar

网友:
谢谢2楼的师傅,用了你的程序已将机器修复了!多谢!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说这个型号的机器mcu程序出问题表现出来的具体症状?

网友:
这个问题是通病,主要是MCU内部的程序部分损坏,重新一下程序部分可解决。如果不行,换新的MCU即可。故障现象主要表现是花屏,过一段时间黑屏死机。

网友(2010-03-30):
怎么下不了了!真晕啊

网友:
积分用的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