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新到工具使用问题!!

楼主(2009-03-05):
刚刚在
主板维修
基地订购的936恒温烙铁,可是按照说明书做了,还是不太会用!!
为什么我用机器带的尖头的烙铁头,尖部的位置不热呢,只有头部以上的位置才热,这样怎么办呢,不能熔化主板上电容的锡啊
主板维修

网友:
晕死,936恒温烙铁是用在贴片IC焊接的,拆主板上电容可以用普通40W的电烙铁,关键就是最好电烙铁外壳不漏电就行

网友:
尖头取电容不好用的,因为接触面太小,我们一般使用K型,也就是俗称的刀头来取。
你可以尝试把温度调高一些,然后使用堆锡的方法,来拆取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