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系统!每次都要进BIOS,求教!

楼主(2009-03-05):
自检画面正常!但都要每次进一进bios才能正常进系统,不然打死也进不了!放电之类的都不管用!救命啊!

网友:
是不是ausu的扳子。。如果是检查i/o旁的一个702管子。。这个好象新手区有专门的帖子。。

网友:
我认为,先换电池,再不行就刷新BIOS

网友:
1.有遇到過電池座與電池接觸不良導致無法儲存
2.可以從電池座跑電路看是否有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