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INTEL 945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09-03-05):
散热没问题!芯片都加焊过!就是进系统不定时掉电!
高手给点意见!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注意电源,这个机器应多注意,还有我也碰过南桥有问题的,也有这样的问题,死机,掉电

网友:
哈哈,出现了负分,唉

网友:
LS强悍了`````这年头`分也难赚啊``

网友:
电池、可调电源、适配器都适过!南桥也换过!还是掉。

网友:
你在仔细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我也有台这样的机器没修好,等待大侠的出现。

网友:
这情况肯定要量信号的,重点看RST以及slp-s3#之前之后的信号谁在捣乱

网友:
温控坏了吧要是不行换NB

网友:
可能是CPU的供电场管坏了,我试过

网友:
NB换过!!还是这掉!但是我在南桥上加块散热片就不掉了!但是这解决不了问题呀!

网友:
我修的本也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用本上的散热器不行外加散热就没事了。真是没办法,只能换主板看看了

网友:
拆机的时候没有看见有导热的东西呀!

网友:
掉电还有的是保护电路误动作引起的,维修中要注意认真排查。

网友:
HPV3000南桥上的散热垫没了肯定会不定时掉电的,一定要装上

网友:
掉电,平常分析应该是散热问题。看这机子有什么通病没?可以试试。

网友:
好象南桥上面有个垫子的,看下有没有啊

网友(2009-04-13):
用手压下南桥,看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这种软故障是比较难弄

网友:
换北桥吧,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