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杂牌775的主板,整体电压都偏高,内存高,CMOS跳线电压也偏高

楼主(2009-03-05):
一个杂牌775的主板,整体电压都偏高,内存高,CMOS跳线电压也偏高,不知道该往哪方面查,请大家帮着分析一下

网友:
能不能把故障说的详细一点,好帮你判断

网友:
一个775的主板CPU测试点都正常。内存电压偏高,CMOS跳线柱的电压3。8有时候3。5内存电压有时3。0有时2。8,显卡是AGP的,电压有时1。6有时1。8,电压不太稳定,有时高有时间低些。这种问题头一回见,不知道该哪些方面查,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更换CPU 电源IC  !我遇见过845板 整体偏高 运行一段时间就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