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有时亮有时不亮

楼主(2009-03-05):
我有一个943NW的19寸宽屏,有时亮有时不亮,亮的时间全正常,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不亮了,我查了半天都没查出什么问题

网友:
换电源板的电容。一般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电容我都换过了,不知道这个机器还有没有其它通病

网友:
可能是程序坏了。换个通用驱动板试一下。三星的液晶程序坏的比较多。

网友:
亮的时候测一下电压,在不亮的时候对比一下应该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平衡保护?排 除程序的原因!

网友:
是不是电源芯片有问题啊!驱动的时候时好时坏。

网友:
灯管问题,我也碰到过,有的烧热了,就不行了,然后高压保护

网友:
最好是你观察一下,亮时和不亮时主板送出的高压开关信号正常不??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就是驱动板容易坏,出现花屏,黑屏,不亮之类的。

网友(2009-05-04):
通病 我遇到了很多 都是去年到最近的  有的不到两个月就如此

网友:
我有一个一毛病的机器,也是同型号的,有没有修过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灯管不稳定,建议换灯管,我修的那台现象是,通电亮几秒就灭,开多十几次就可以开起来,原以为是电源部分问题,查了很久都没查出来,灯管用别的高压板也正常,后来用了几天就怎么也开不起来(亮几秒就灭),再查灯管坏了。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都有可能

网友:
外接灯管   试试  你说灭的时候 电源指示灯亮吗

网友:
通病了,还是量升压变压器的两组高压绕组的阻值是否一样,如果相差10OHM的话就换掉,有卖的,19元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黑屏的时候电源指示灯还是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说是通病,关键是修那一块的元件,是高压变压器吗

网友:
哈哈,我的修好了,这是高压板坏了,换了一个高压板就好了,没有想的哪么复杂,

网友:
这应该是高压板坏了,把原高压板电源连线去掉,加装一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升压变压器那里能买到。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确切的告诉你,是高压线圈坏了,昨天修了一个跟你一样现象的,不行你把线圈取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三星的高压板很少坏的,恭喜楼主了

网友(2009-06-07):
是高压板坏啦

网友:
升压变压器的确不好找.我一直在找.这又是一体板易坏的配件

网友:
谢谢 郑兄 建议加管!

网友:
这是这机器的通病了,高压线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