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M700不开机

楼主(2009-03-05):
康柏M700,按开机键不能开机,拔掉BIOS电池,插电源自动触发可以开机并且一切正常,开机键电压正常,按下后点位正常拉低,此低电平信号被传到SMSC大芯片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出了问题,请高数指教

网友:
1:单单插适配器开机看看?

2:单单电池开机看看?

从你提供的信息,还真的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