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C4400有一个IC型号是lis3lv02dq,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2009-03-05):
内存槽边有一个28PIN的IC型号是lis3lv02dq,是做什么的呢,有说是什么传感器来的,是吗?哪位先生知道呢?

网友:
名字有很多,加速度感应器、惯性感应器。

网友:
保护硬盘用,另外在平板电脑上也可以实现屏幕方向自适应。

网友:
是个线性加速度检测芯片。

网友:
LIS3LV02DQ 高精度3轴数字输出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
谢谢各位告之.有网上查了一下,好像下面介绍的与它有关系哦.

 三维硬盘保护技术

  东芝的三维硬盘保护技术与APS硬盘保护系统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项保护技术集中体现于全新设计的内置三维感应探测器,通过在笔记本电脑内设置的加速度感应器来灵敏地自动感知机器的震动情况,在机身跌落或受撞击时,能快速锁定硬盘,并发出指令使磁头快速移开,从而保护硬盘。传统的加速度感应器多是二维的,只能感应到两个方向的跌落震动;东芝采用的则是三维加速度感应器,除了可以探知突然发生的来自横向、纵向的震动以外,更能敏感体察到来自侧向的震动或跌落产生的加速度。同时,三维监测的敏感性也会随着硬盘倾斜角度的增加而提高。

  东芝自行开发了4个保护级别设置的硬盘保护程序,使用户可以更直观、方便地了解硬盘保护的状态,并根据具体使用环境灵活改变三维感应器的监测级别:具体来说,除“关闭”状态外,还有三个等级,即Level 1:低灵敏度;Level 2:通用灵敏度;Level 3:高灵敏度 (默认)。比如:在车辆运行时,笔记本电脑会出现持续抖动的情况,而用户在这时便可通过改变监测级别设置(Level 2)来避免监测到一些不必要的微小震动;而在桌面插上AC适配器使用笔记本时则可以调高监测级别 (Level 3)。而在LCD关闭时, AC适配器拔出时(也许要拿起并移动PC)等情况发生后的10秒内,监测级别将会自动升至最高。

网友:
花里胡哨的功能,基本上是鸡肋。

不过平板的电脑还是好玩的

网友:
IBM T42上面也有类似的芯片,不晓得T40的是否也能加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