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碰到过775座子出这种问题的?

楼主(2009-03-05):
今天朋友拿来块板子修,技嘉GA-VM900M,上电后有复位,就是不跑码,先用带灯测试座一测,哇大片不亮的,只有七八个灯是亮的,看了下那些不亮的都是数据和地址。我发现在上测试座的时候,在压杆没有到位时有很多地址数据灯还是亮的,一旦到位了,就只剩下那几个灯是亮的了。郁闷啊,看看触角也没有啥异常的! 注:座子是插针式的,并非BGA

网友:
还没有实际的回复,自己顶下,以免沉了!

网友:
不要过于信任假负载了,特别是775的。先打一下北桥的AD线吧,不行换北桥吧

网友:
谢谢,难道是北桥虚焊或者干脆挂了?

网友:
775的CPU座子容易发生形变,导致接触不良。我曾经就遇到过一次:只是查下来吹了下灰尘再装上去就怎么也不亮了。郁闷,最后拿去质保。那质保的人也看不出问题,就给我换了一个主板!结果最后发现是块返修过的板子,他还给我说是新的。

网友:
座子空焊吧

网友:
是插针式的,是不会空焊的!

网友:
cpu座变形
用根针 挑一挑接触不好的cpu座脚针

网友:
检查供电!!
怎么多AD线接触不好的情况比较少见,先检查一下所有AD线的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