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T主板 点不亮问题!

楼主(2009-03-05):
经常机器在运行的时候突然死机,然后按电源没有任何反应,就跟没接通电源一样!
有时候只要把内存重新插一下就能正常开机!
还不行的话,只要把CMOS清零一下,放回去就又能重新正常开机!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又会突然死机!
已经确定内存 硬盘 CPU 在别的主板上都能正常运行!
怀疑是内存插槽有问题,但是4个插槽不管插在哪一个都是同样的问题!
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另外BIOS没有更新过...

网友:
有可能主板上的电容不良了,好好仔细检查一下,有没有鼓包的,换!

网友:
主板是新的 , 应该不会是电容问题吧!

网友:
那就更容易解决了``新的直接扔回去返修了``

网友:
有没有检查过CPU的温度?

网友:
这样的东西还是直接返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