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550/128M/128B/显示器绿灯亮黑屏

楼主(2009-03-05):
有块9550开机代码跑正常,显示器灯也是绿色,而且可以看到画面切换但显示就是黑屏!我换过行场的74门电路还是一样,GPU,显存供电都正常,

网友:
刷下显卡的BIOS。

网友:
这网上找的两个BIOS都不对,刷完绿灯就不亮了

网友:
刚才找了一个刷下还是老样子

网友:
用DVI口试试?我试过用VGA口是楼主情况,但换DVI口就可以了~~~

网友:
那位高手给个思路吧

网友:
先加焊下gpu,没效果从dvi飞线,记住飞线的话,一定把vga口的原线断开
dui  可以的话  要么板子问题要么gpu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飞线不是谁都可以飞的~~~~问题出在RAMDAC上信号电平过高引起的。

网友:
“问题出在RAMDAC上信号电平过高引起的”
请问新成达版主
遇到这个 信号电平过高怎么解决呀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有些卡RAMDAC是集成在GPU内部的,有些卡是由单独芯片控制!
老周你可以从显存开始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