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05):
我的金河田电源,通电后+5VSB正常,PSON也正常,待机是测的SG6105D的OP1和OP2都为2.28v,PSON和地短接后,风扇不转,测的OP1和OP2的电压还是2.28V,问题可能出在哪了,多谢多谢

问题解决 更换了两个D13009k;两个2sc945以及两个集极的1欧姆电阻

网友:
主开关管的基极那两三个电阻,查一查,你的6105D可能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主开关三极管的两个1R的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