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开不了机

楼主(2009-03-05):
如题,一台旭日150开不了机,客户送来时说是黑屏,开测试点开机键后风扇转两三秒就停,只有电源指示灯一直亮着。别的灯一个也不亮。按开灯键三秒可以关机,电源指示灯灭。

这种情况是不是短路呢?因为没修过笔记本,接到想自己试试修修,这种问题我应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
加焊3205吧,通病

网友:
测量CPU座后面的电容大多为对面短路,拆下CPU后就不短路了
拆下CPU测CPU针脚中间的排容也是大多对地短路
这样是不是CPU挂啦?????

网友:
你换个CPU试试

网友:
谢谢啊。加焊DAP3205   OK了

网友:
测量CPU座后面的电容大多为对面短路,拆下CPU后就不短路了
拆下CPU测CPU针脚中间的排容也是大多对地短路
这样是不是CPU挂啦?????
引用 网友A:

NO,是这样的,一般是几欧姆左右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