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8ILFT 方正品牌机主板 CPU无复位

楼主(2009-03-05):
GA845
故障很奇怪,触发后,CPU不工作,无复位。但用手摸CPU座(BGA封装的),一会儿就可以点亮,进系统一切正常。。。只要稍微加热一下CPU座底部就可以点亮。

座虚焊的话加焊也不管用。同行们帮着分析解决一下

网友:
你的主板受潮了吧

网友:
CPU座凉了就不起,用捂一会儿就能点亮

网友:
受潮了吧,用风枪低温吹一下

网友:
用BGA加热下呢
还是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