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不认移动硬盘!!!

楼主(2009-03-05):
noontec gs 3258 160G移动硬盘,插电脑前后USB口都不认盘
系统提示未知设备 usb to serial-ata bridge
插在他人电脑上都可以
主板是华硕  P5VD1-X 以前这台机器插移动硬盘没问题啊!!!
CMOS里设置没问题,USB选项该打开的都打开了
请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
供电正常吗...接优盘可以用吗.

网友:
带电测量输入5.11V左右
另外我拿俩正常工作的U盘测试,也是此现象。
现在不知道是主板故障,还是操作系统的事儿

网友:
跟XP XP3能有关系吗?
以前这板子一直用的是WIN 2000

网友:
首先你在你的机器上 插一下U盘试一下你的机器是不是好用,如果好用的话,就只能说明你的主板U口供电不足,可以换一个短一点的移动硬盘接口线

网友:
插U盘不灵,所有的口都不灵
后面的U口与网口是集成的。网口也不灵,是否网卡芯片也坏了?

网友:
可能是U盘接口有故障吧?

网友:
估计是供电不足

网友(2009-04-04):
如果网卡也不好用的话,是不是先把网卡吹下来,再试试看。

网友:
你看一下设备管理器里是不是有黄色的,可能你的驱动没装好?

网友:
是不是禁用了U口,看一看

网友:
你主板是否供电不足?试一下外接一电源。

网友(2009-07-03):
跟线有没有关系啊 换个数锯线试试啊

网友:
移动硬盘也是一个硬盘啊,是不是摔过?从修硬盘的角度入手

网友:
两USB口都插上不可能供电不足啊

网友:
拿出你机器主板的盒子找到主板的光盘 把所有驱动装好 就可以了

网友(2009-08-04):
最普通的方法是。重新启动一下 电脑   一般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

网友(2009-09-13):
有病毒会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装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