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

楼主(2009-03-05):
现象是紫色是5V, 禄色5V, 短禄线开不起机,7500  12脚8.2V 11和8脚待机下2.2V 4脚3.5V 短禄1.4 激励三极管C945 没坏 (取下测) 7500  4脚0V ,辅助电压那边2.2殴没坏,3.3V 5V12V双二极管没坏现在就没有思路了请老师帮小弟指点迷经

网友(2009-04-12):
有没有老师知道呀

网友:
是我没说清楚吗?

网友:
查LM339,外围元件,如不行,换!

网友:
12脚8.2V 电压 不足  正常电压应该17V以上。

网友:
查LM339,外围元件,如不行,换!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