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0R开机开机停在LOGO画面

楼主(2009-03-05):
我现在手上有台ASUS X50R,客户拿过来时是CPU供电下管已短路,我换上去可以有显示拉,
不过开机停在LOGO画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装电子没有连显示都没有,小弟经验不丰富,望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
LOGO當機應該是抓不到裝置...可能是南僑的問題!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谢谢两位,我把南桥换上去可以拉

网友:
我有台这样的故障,换过南桥也没有解决

网友:
我以前我碰到一台ASUS的机器,型号不记得了,也是这个现象,换了南桥也没有解决,后面退机器了。

网友(2009-04-13):
华硕的这样的问题很多的
我现手上有好几块也没解决
换桥也不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