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mf786x 交越失真

楼主(2009-03-05):
tcl彩显mf786x,上面部分有3cm左右,显示出现 交越失真,场块是烧了的,按原来的型号代换的,b772也是烧了的,也给换了,还是一样的。不知道是哪里的控制电路出了问题,
问题

网友:
上面部分有3cm左右,显示出现 交越失真,,,
检查一下偏转线圈,级周边电路
要是方便的话,发一张照片是最好的,,有利与故障分析,,

网友:
你说的交越失真,是对于音频信号在功率放大时 没有加上偏置电压,造成的一种失真
我想你现在说的是场上部的一种线性失真吧 这个如果场块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要找一下反馈电路 特别是电容

网友:
怎么没有人看看啊,图片我上传 了。麻烦大家看看是哪里的问题,电容我也换的差不多了。头都搞大了。

网友:
从图上看,不是场电路的故障,很像是行电路的问题,场电路的故障一般是垂直方向发生问题,而你这是最上部图像向右摆了,所以像是行的故障

网友:
场供电电压注意限流电阻阻值变大(因为你此机烧过场块)

网友:
楼上正解。建议同时检查一下场电源的滤波电容。场供电不足就会这出现此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