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10GLP能显示换了鼓包电容没显示跑E4代码

楼主(2009-03-05):
本人刚刚学维修主板,学的不是很好,请各位前辈高手多多指教。
朋友送过来这片板,每次开机进入到dos下边运行Ghost软件,输入ghost后回车就马上重启。
观看全板有九个1000u 6.3V电容顶部鼓包了,然后从另外一片板上边拆下9个同1000u 6.3V的电容更换,换之前都量过这些电容
红笔接电容+  黑笔接电容- 看到数字表从0 开始增加然后变成1 。装上这9个电容后开机没显示,诊断卡从00跑到E4就停了。
拔掉内存后从00跑到C1就停了,小喇叭报警。
更换Cpu和内存情况依旧。以为是换的电容有问题,于是又换了这9个电容一便,这次换上新买的电
容。开机再试还是从00跑到E4就停住了。开机后短接reset 测试IDE第一脚有5V跳变,在CPU假负载上
测量所有测试点,跟假负载上标饰的参考电压完全相同(cpu住供电,时钟,复位等等)。

此板比较挑内存,换了好几条内存都不行,最后更换金士顿DDR400的内存后,就可以开机进系统了,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是不是换电容时把线搞断了啊

网友:
775主板可能有虚焊的地方,你试压CPU座子看

网友:
断线了吧  难搞

网友:
电容的旱点旁边很少线,而且我检查过电容的旱点旁边没有断线。

网友:
换条内存试下 不行就刷BIOS吧

网友:
电容的旱脚旁边很多细线,肯定在焊接的时候搞断线了
仔细检查

网友:
CPU周围应该有个0欧电阻掉了。前段时间我也修过一块跑E4的板。找个0欧电阻焊上就OK了。

网友:
我也是菜鸟,发生过好几次这样的事了,唉,非常郁闷

网友:
应该是弄掉了小零件。或者有断线。。用洗板水把焊接部位仔细搽干净。仔细看看。。

网友:
查内存供电和到CPU的线路

网友:
很多新手都以为换电容是很容易的事,其实不然,换电容时,要把板上的所有配件取下,COMS电池也要取下,然后用不有净电的大熔铁(50W以上)先在电容脚补点锡,再同时焊电容的两个脚,几秒钟后就可取下,在焊的过程中,要注意用力适当,不要碰对旁边的其它小东西,焊上时,要先用吸锡器吸空电容脚孔,从较难装的电容位置装起,装好后再剪脚,就OK了。

网友:
今天定了个4位诊断卡,担心是以前了垃圾卡跑误码。到时再看看。

网友:
不用换诊断卡了,肯定是换电容时,把线路搞断了

网友:
换了PT093   显示 EA 16

网友:
我焊接的工具是卡达936恒温焊台,拆电容之前也是堆锡之后变成锡水再拿出来的。焊台调到温度是300度。现在有点晕了,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我以后换电容要小心了呀

网友(2009-04-22):
以后注意啦

网友(2009-07-10):
哪个师傅教一下啊。我也有这个板但是是不开机。也是和楼主一样我换了电容就不开机

网友:
板有断线了

网友:
换电容怎么能搞断线了!

网友:
前天我小徒弟也是换电容出问题了 一个845主板换电容前是好的 结果换了8个电容后 不复位了,看了好久 没有断线,也没有看出问题 没办法有把焊点重新焊了一遍 结果 好了 郁闷!!

网友:
内存供电条件。。系统管理总线测试了吗?

网友:
内存过不了维修方法:(C1、C3、C5、D3、D5、E0、E1、E3等)

1、确定内存槽针脚无损坏,主板上跳线要跳对。

2、按压CPU座、北桥、南桥(从而确定它们有无空焊)

3、量内存核心供电、SPD供电和时钟信号是否正常

4、量内存VTT电压是否正常

5、量系统管理总线两条要有3.3V

6、刷BIOS资料

7、量内存槽到北桥A线和D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8、拆掉网卡、1394芯片、COM口芯片

9、换IO芯片     注意:462、370、478、775主板跑C1、D3、E0
                   先换南桥再换北桥,如果跑其它数就先换
10、换北桥                   北桥再换南桥

11、换南桥

网友:
别把电容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