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无铅的EC怎么下

楼主(2009-03-05):
有铅的用风枪嗖嗖的就下来了, 无铅的我试了一下, 温度到400还是纹丝不动, 不敢胡乱来, 特上
论坛请教各位. 就是下面这个EC啦, 不知为何特别容易坏

网友:
400度应该可以下来了,我的380度就下来了

网友:
哪下来怎么焊上去啊  我一个NEC的笔记本是无铅的 好不容易焊下来  但却焊不上去了,我晕了

网友:
热风枪均匀的受热,无铅的凝固的比较快 可以把温度适当高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烙铁焊啊 很简单的 试试下啊

网友B:
400度应该可以下来了,我的380度就下来了
引用 网友C:

请问xd是用细风嘴下的还是去掉风嘴直接吹下来的?

网友:
实在下不来可以用有铅的拖一遍在下

网友:
用比较粗的风嘴容易下一些,我用个破风枪320度下过网卡芯片,不是太费力。

请问xd是用细风嘴下的还是去掉风嘴直接吹下来的?
引用 网友B:

网友:
哦, 谢谢张先生指导! 这就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