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不加电 新问题

楼主(2009-03-05):
插上电源测无3.3V,5V,查MAX1631上7脚和28脚的电压只有1.02V,明显偏低,更换MAX1631和TB62501后还是一样低。查此电压为IBM专业芯片PMH的43脚提供的,查此脚上有3.3V,还连接一个10K电阻到MAX1631了的7脚和28脚上。电阻测了没问题,该换的元件都换了,电压还是偏低。哪位高手有遇到过的,请指教指教。

网友:
22脚上有15.46V,23脚上有3.3V。

网友:
查下显卡的供电啊

网友:
你有没有量10千欧电阻两端的电压是多少,有可能是电阻坏了,阻值变大,造成电压偏低。

网友:
楼上说的是主电压下来的10电阻欧吧。正常的。

网友:
回5楼:
  10K电阻是好的。

网友:
量max1631旁的升压2级管

网友:
是说7.28脚上的电阻看有没有阻值增大

网友:
1845换了就好

网友:
插上电源测无3.3V,5V,查MAX1631上7脚和28脚的电压只有1.02V,明显偏低,更换MAX1631和TB62501后还是一样低。查此电压为IBM专业芯片PMH的43脚提供的,查此脚上有3.3V,还连接一个10K电阻到MAX1631了的7脚和28脚上。 ...
引用 网友A:

关键在于1631的 7,28 共同受控于 PMH4, 既然PMH4送出3V ,为什么通过10K后就变低了?是不是线路中有漏阻,你可以跳开7,28脚 测量电阻一侧点是否有3V?

网友:
三个1845都换了,还是一样。1631旁边的二极管也换了,还是不行。
单独跳开7脚,28脚,TB芯片上的63,64脚电压还是偏低,目前怀疑板层有问题。

网友:
只有一个电阻,如果43脚电压正常,7   28不正常,重点查电阻,把电阻取下来对地测下7  28脚阻值

网友:
怀疑PCB有问题,加电烧,或者割线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