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台机DDR1丢了SPD芯片如何办?

楼主(2009-03-05):
DDR1 256mb的内存,丢了SPD芯片,能用SD内存上的SPD芯片代换吗?如何找到SPD程序?
芯片

网友:
找一个24c02芯片。刷上你的内存的spd就可以了,刷什么资料看颗粒编号 如HY5DU56822就刷8位256m的HY5DU561622就刷16位256m的就行,很简单!

网友:
LS的好专业哦,刷的话是不是要专业的读写设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