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大怎样才能把安泰信8205的风口朝上自动断电的功能 ...
请问老大怎样才能把安泰信8205的风口朝上自动断电的功能去掉?

楼主(2009-03-05):
请问怎样才能把安泰信8205的风口朝上自动断电的功能去掉?
功能
断电

网友:
风口朝上自动断电功能一般都是使用水银开关的,你可以找到水银开关摘掉。
或者反过来安装,那就是朝下自动关闭了。

网友:
明白了老大,那个开关一般放在哪里啊?在枪头部分是吧?

网友:
在枪头部分找到了,谢谢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