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显示问题。

楼主(2009-03-05):
以前没有拆过CRT的显示器,但液晶的拆过不少,这显示器是七喜品牌机的,能显示就是屏幕好少只有中间一小块有显示,有时候用受拍他一下就好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在这先谢谢大家了
显示器

网友:
这样的情况多数的时候是有虚旱的地方,仔细检查一看认真焊一下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呵呵!!怎么觉得问题太简单了是吗,,我觉得修东西还是从简单点的问题下手,不容易走弯路,,

网友:
呵呵!如果水平显示的话有可能是场块虚焊!

网友:
能拍一下就好,那应当就是开焊了

网友:
仔细检查一看认真焊一下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像那种问题。绝对是虚焊了。

网友:
虚焊拉,,晕,,这么的简单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