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48p原装主板开机就关

楼主(2009-03-05):
今天一片主板,INTEL848P原装主板,开机就关机。主板电源指源灯亮得正常。量过CPU电压没有短路。5。12 。3。3 5VSB等都没有短路呀。南北桥的供电。

于是我换一个I/O,。。现在开机的了。但是不亮。不走数。

我量CPU供电没有。0。V
怎么查呀。是不是芯片坏了。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我测了。好象G没有控制电压过来。查ADP3618。。。VID好象是高电平。12V 供电都正常。

我有一点怀疑。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就是手头没有东西换。

网友:
你们修英特尔原装有没有遇这样问题约。这个电源管理IC 好象ADP3168 。好象没有电压出来。没有电压出来控制G。VID都有高电压。好象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