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点不亮

楼主(2009-03-05):
一块845GV主板点不亮  发现主板上有一门电路W83194BG-SD被烧坏 请问用什么能带用?忘各位老大帮忙

网友:
这是时钟IC,要原型号代换

网友:
你仔细查一下,是什么坏了。
如果时钟坏了就费了。只有铜板同型号的才可以代换。  其他的基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