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测试卡C1又重启 C1又重启

楼主(2009-03-05):
我今天接了快板子 测试卡C1又重启 C1又重启 不段的C1又重启 C1又重启这样 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
重启

网友:
你的什么主板

网友:
有的主板抓不到内存会反复的重启,测一下sda scl,内存供电变不变,打一下北桥的对地阻值,

网友:
不过内存,查内存,压北桥

网友:
看一下电压正不正常。和排组的组子对不

网友:
内存供电,检查一下第7 脚的电压,如果是DDR1的话,应该有2.5V左右。没有就查场效应管的G极和D极电压,G极一般是3.3V,D极一般是12V。

网友:
我修过这样子的板子。ESC还是ECS精英主板。紫绝板子。 百分非是内存供电不2。5V 不对。其它板子就说不清楚了。

网友(2009-08-06):
内存的问题

网友:
你的什么主板内存供电没有2。5V 不对

网友:
楼主具体什么板子什么型号说清楚

网友:
清洁内存槽,换内存。不行就看供电。BIOS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自己好好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