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流表的认识方法

楼主(2009-03-05):
求电流表的认识方法   在维修 笔记本中 这样看 电流表啊,,

网友:
大家可以 说说吗?...

网友:
大家说说看咯。.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
实际上维修笔记本如何看电流表,这是维修中最重要的经验,不同的主板或不同芯片故障,测量结果都不同,有谁会给你笼统简单的解答呢?

网友:
对,就像诊断卡一样,谁又能真正告诉你跑什么代码就是什么坏了,平常经验很重要

网友:
电流表
笔记本关机冲电一个电流0.6A好像
待机一个电流0.1好像
短路又不一样
开机在充电又不一样,比不冲电大电
没有准确的值只能凭经验吧

网友:
看跳变 最起码 跳一下不跳了是cpu o(∩_∩)o...

网友:
电流表就是电路中电流的大小,串联使用,根据使用情况要选择量程和精度(内阻))

网友:
至少 大家说说   电流 0.2   0.3  0.4 0.5 0.6 0.8 0.9  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对  看电流就是经验问题  没法和你说的    这东西都是靠自己总结的  看多了 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
是呀还是自己去总结吧/

网友:
看看说明书,最好找个懂得问问,我见过人家用测阻值档测电流,一下就冒烟了

网友:
晕 你想测电流 就把万用表打到电流档 然后选择量程 然后把两个表笔串联在电路中 然后看指针。。。。。

网友:
要靠平时修板时的经验积累,不同的主板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