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电源图纸

楼主(2009-03-05):
在网上找了很多天的“金阳电源  型号MODLE:JPS-300ATXD”图纸,一直没有找到,那位好心人可以提供一份呀,在此先表示感谢了。我的“金阳电源  型号MODLE:JPS-300ATXD”这个电源主要故障是+5V的电压偏高(5.6V),致使电脑启动以及运行很慢。

网友:
  另外,那位有联想“FSP230-60PNA(PF)”的图纸,能否也提供一张。该电源的故障是+3.3V的电压偏高(3.9V),致使电脑经常出现无规则的断电,不能重新开机,要拔掉电源以后才能重新开机,有时也出现进不到Windows界面就断电。
  “FSP230-60PNA(PF)”的实物图如下:

网友:
联想的这个电源是全汉厂家的电源

网友:
请问是什么集成电路方案的,看可否提供图给你参考。

网友:
由于最近比较忙,我的联想“FSP230-60PNA(PF)”电源放在我市一家电脑医院在修理,他们也没有找出问题所在,在联想阳光服务和电脑医院维修,均工作正常,拿回家里就出现无规则的掉电,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就先网购了一台台达电源先用着,电脑工作也正常。不过我的联想“FSP230-60PNA(PF)”电源修理不好,我是不甘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