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被拉长了,如何调都不能调整

楼主(2009-03-05):
显示器被拉高了,如何调都不能调正确 图像拉高了看不到上方东东,和下面的东东
应该从那里入手这个问题呢
显示器

网友:
场幅不可调。检查场块及周围元件。

网友:
如果左右正常 理论上要当检测场幅度电路,还有面板控制,检测相应的脚在按面板时有无电压变化

网友:
试可以调整上下左右,调到最尽显示器都是拉高看不到上下的东西

网友:
你最好找这个显示器场IC相应的电路,看那几个元件与幅度有关,不同的场IC电路也不一样

网友:
首先看下开关,好不,好的,能调整,OK,拆机!重点检查场幅电路

网友:
还没修到过场幅过大的问题,修的都是压缩。。。。。。 楼主修好,分享下

网友:
你进入显示器菜单里面调整

网友:
有点空焊了,拍几下显示器,现在正常了。应该是空焊问题

网友:
检测场幅度电路周围的二极管有无坏

网友(2009-04-22):
显示器上的MENU键,进行合适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