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改液晶高压的疑问?

楼主(2009-03-05):
今天有个朋友的联想15寸液晶坏了,查到是高压上有问题,有个管子坏了,没有换的,就用通用高压板替换,但是原来高压板上的接线是有12V,5V,GND,一根灰色线和一根紫色线,但是这个通用高压板上之需要接VCC,GND,ON/OFF.三根线就可以了,这个联想是那种内置电源接上电源线就输出12V和5V的,VCC和GND很好接,接下来就接开启信号,但是问题来了,如果接红5V,显示器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显示器关闭后还是白屏,如果用那两根灰色线或紫色线试机,则开机黑屏,关机白屏。只是在开关的瞬间可以看到屏幕有图像的。不知道我那里有问题。希望大家给指导一下。

网友:
兄弟你可以  在高压板上就接12V 就够了     ON/OFF 直接  给它接到屏供电上去 就OK了  这种方法改笔记本也常用的!!!

网友:
在高压板上就接12V 就够了     ON/OFF线 接在驱动板的ON/OFF线上

网友:
我也有一台跟楼主的一样..也是联想15液晶.....一直没弄好......

网友:
兄弟你可以  在高压板上就接12V 就够了     ON/OFF 直接  给它接到屏供电上去 就OK了  这种方法改笔记本也常用的!!!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要飞线,有没有更近的5V可以拉。。。

网友:
第一种方法,只是ON没有接对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驱动板上接一根线好了   我说的是最直接的方法(速度快 效率高)  接屏供电   (你也可以去找ON)

网友:
我想接在78L05那里,不过好象要接一个电阻吧!接多大合适呢????????????

网友:
不知接在这里合适吗?这样好象一直处于开启状态,怎么解决呢???

网友:
找一个开机后才有的高电频接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