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不加电

楼主(2009-03-05):
我手上有一台IBM R50E的机器,3。3和5V正常,搞了半天都搞不好,听说T4系列拆南桥出来可以加电,不知道R50E能不能?请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如果南桥坏了 拆下来是可以加电的  只是说T4的大多没南桥都可以触发的而已 R5也不理外 大多都可以 !不触发要仔细查各个信号和待机电压 缺待机也会不触发

网友:
学习了,本本波,大多数哦,LZ看清楚了!!!

网友:
谢谢本本波版主,我本想拆南桥出来看看能不能触发,它南桥是打胶的,拿到BGA焊台上拆了好久都拆不出来,
后来我又拿去试,这时待机电压降到0.03正常拉,以前是0.05,装上键盘开机可以拉.过我想还是要拆出来重新植球或换个南桥才不会反修,上个月加焊几台显卡和北桥的机器全部反修,全部要发桥回来换才行,所以以后桥虚焊的要重做才行,加焊反修很高的.

网友:
长见识了,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