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19le二次升压无法升压,缠绕我一年

楼主(2009-03-05):
我去年接了一台LG19寸的CRT 显示器,我拆开机器一查二次升压坏,包括升压
场效应管
,和电阻,最后有个控制
三极管
也坏了,我把所有的换上后,居然二次升压不启动了,显示屏可以点亮,不过行幅窄了,用按键调可以调宽,不过始终拉不满也就是二次升压没启动电压只有50V,请高手指点一下
显示器

网友:
那可真是个噩梦,一年啊!没升压。场效应管、升压电容、升压电感,是关键。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帮我看几个电阻好吗?位号:R435 接大块39脚, 位号: R739 接Q720基极, 位号:R412 接大块18脚。

网友:
怀疑是cpu块子没输出,现在我把机壳上好了,等段时间我修的时候再说吧,625302379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嘉.

网友:
可改线路啊

网友(2009-06-05):
楼主,,还是有耐心啊!修好了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