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修声音的高招?

楼主(2009-03-05):
关于主板没声音的问题(已经排除软件方面的故障)
   接口可以插上线量阻值,芯片也可以量阻值,可是电容怎么量??
我只有万用表,没有示波器
    什么样的情况要怀疑到电容?
. 高手路过,请指教!

网友:
自学了有半个月维修主板,没修好几块,不过声音有问题倒是还真的修好过几块。

方法就用论坛高人的方法:
1能识别声卡,并能装上驱动,这种一般查接口,及声卡电路接地的电容,可以先都去掉。
2找不到设备,那么量晶振,及揩振电容,量供电,还不行,就是芯片本身,基本上是这样。

我修到的基本上的毛病是,芯片,还有少量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