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问题....

楼主(2009-03-05):
本人是个小菜
刚刚接触维修.
手底下有一块坏板子上边有3个电容爆浆了.
电容是16伏2200微法的.
请问能不能用6.3伏2200微法的电容或者是16伏1800微法的电容?

那位大哥知道请告诉下,先谢谢了....

网友:
最好用同样的替换,实在没有的情况下,最好找比原来参数大一点的。

网友:
6.3V2200UF的好像小了点不好
16V1800UF容量又小了点..
16V2200的应该好找的啊....

网友:
6.3V2200UF肯定不能用
可以找一些16V2200UF以上的代替

网友:
赖压值不能打折哦,容量小点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
不能用,要用耐压值和原值相同或高点,电容值尽量比原值高点,低了稳定性不好,我就是因为一次把16V的换成了6。3V的,上电十秒后自爆了!!

网友:
就算你装上去
我想应该用不了多久
也会引起其他麻烦的

网友:
不能用,要用耐压值和原值相同或高点,电容值尽量比原值高点,低了稳定性不好,我就是因为一次把16V的换成了6。3V的,上电十秒后自爆了!!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好像很严重的样子.
看来我还是找个相同的电容换上吧.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电容这东西有时候会爆炸
你以后也注意
通电了眼睛别看的太近

网友:
我上次换一片杂牌915板子的时候,靠近北桥附近的一个电容还不到10秒就炸了。眼睛没伤着,漫天的棉絮飞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