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锐V280不认硬盘

楼主(2009-03-05):
我这有台清华同方超锐V280笔记本不认硬盘也不转。串口硬盘,接口是有二阻电压的吧!现在只有5V没有3。3V的,请大家帮下忙吧!一般是哪里问题呢?会不会南桥坏了啊!谢了。。

网友:
你自己都说要有两组电压的了,肯定不是南桥问题,还是查查电源部分吧

网友:
先换个硬盘,最还能找个SATA接口定义 确定一下再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