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硬盘识别的问题

楼主(2009-03-05):
我有个R30的笔记本,好不容易把它修亮了,但把30G硬盘装上被识别成300G,硬盘的型号识别没有问题,在DM软件里就是这样。不知是啥问题?有知道的兄弟帮帮忙啊

网友:
硬盘型号没问题一般就好的啊,其他分区软件认到的是多大的硬盘?

网友:
排除软件和接口还有硬盘本身问题的话 南桥坏也会这样 认到的硬盘信息不准确

网友:
硬盘没问题,型号识别也是对的,不会是南桥吧

网友:
此R30以修好,是硬盘16位数据线IDE13断线所致,飞线到RN17就可以了

网友:
查一根线引起识别大小错误??查线的情况下硬盘应该不能正常使用吧

网友:
RN17是什么啊

网友:
RN17是主板上的一个排阻,在主板中的排阻编号为17

网友:
首先,硬盘是好的吗
现在到底修好了没有? 你说的飞线过去?

网友:
换了个硬盘上去  还是一样是吗。  那位大哥  你是怎么知道是13断线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