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KI5260SC打印机故障

楼主(2009-03-05):
我有一台四通OKI5260SC打印机,加电后打印头无动作,面板上的纸空灯和联机灯连闪两下,接着联机灯再闪一下,如此循环,请问是什么故障?望高手解答,谢谢!
求助
打印机

网友:
我不是高手。
字车不动。指示灯反复。先清理各个传感器。在检查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