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x280 台式机

楼主(2009-03-05):
一块dell gx280 台式机的主板,故障是不加电,诊断卡的灯能闪一下,似乎是短路了,于是拔掉cpu的12v供电,发现可以加电~
1、可以排除开机电路及io和南桥的问题吗?
2、测cpu12V供电对地不短路,由于cpu供电mos管加了特大的散热片,没有量对地数值,可以排除mos管吗?
3、一个奇快的问题,主板atx插座上,红色5V的那个针,量对地数值,居然逐渐增大到1,第一次遇到,不知哪里会开路??(3.3V 12V 对地数值正常)
    新手修板,路过的给位多多给点意见~~~

网友:
直接查CPU供电管....................

网友:
在看看CPU座子有虚的吗

网友:
拔掉CPU12V供电可以开机很明显对地短路的地方在CPU供电,不要走路了,直接查CPU就行,首先把散热器拆下来查MOS管是否对地,先查上管,如果没有对地,手头上有假负载的话上假负载试试各项条件是否具备!

网友:
CPU供电电路
先拆上管看看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