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液显按键失灵引起的故障

楼主(2009-03-05):
各位大大
我的显示器是瀚视奇Hanns.G HW173A
用了一年多了
最近按键失灵了,随便碰哪个都会出现“调整中。。。”
如果就是这样那就算了,将就着也能用

但有时就是不碰它也出现  “调整中。。。”  的画面
也就是说经常无故自动调整,很不爽
个人觉得可能是按键板的问题
但网上有人说是MCU的故障

要是按键板的故障的话该如何修理,怎么拆出按键板?
谢谢!!!

网友:
大多是按键的问题,你可以把按键反拆下来,看看还有没有问题,这样可以判断故障是不是按键板

网友:
按键一般是开关坏了。直接换了一般就好了。不然就是电阻有问题。

网友:
先把按键板拆掉看看吧!如果还有问题就是MCU了 。

网友:
谢谢各位了
是按键板的问题
我是一个按键的问题
但找不到零件
我就把按键板拆了
现在就是这样用着吧
反正按键也基本没用过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按键的问题,换了就可以了,最好这几个都要换了

网友:
先把所有的按键全部换了,如果还有问题就刷MCU

不过前天我接到一台联想的15寸液晶,按键全换后故障消失,但是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没有auto功能了,另外MENU跟AUTO键的功能对调了。不过不影响使用,也就没刷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