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8T890-M奇怪问题

楼主(2009-03-05):
一块精英K8T890-M,联想开天主机上的,故障想象是有时候不显示,有时候能显示。独立pci-e显卡。开始以为显卡坏了,就更换显卡,发现故障依旧。拆板检测时,发现不显示时,诊断卡00,于是断电,清bios,再开,跑码,能听到滴的一响,但是停在53不走,这个代码少见,不过显示器有信号,绿色,过一会,出现logo,自检通过可以引导进入系统,启动完成。
1、能显示自检通过时,时间较长,以为黑屏了,结果一会儿就出来了,不正常!
2、有时开机却不跑码,00。

   做了刷bios操作,无效,故障依旧。
请各位给个思路,是哪里虚焊了吗?要从哪里着手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座洗一洗看看

网友:
过来长经验

网友:
用939负载,总线基准电压只有0.5V  而假负载上标为1.2V
这个总线基准电压从何而来?如何修复?望高手指点~~~

网友(2009-07-04):
今天碰到一块同型号同问题的主板  加焊北桥后故障依旧 现在正想找个BIOS来刷下

网友:
精英主板嘛试着家焊下CPU座

网友:
解决以上一例,故障在北桥旁Q24,3055场管,S极电压偏高,此管是给北桥供电,检测卡跑53不亮,S极正常电压是1。8V,D极3。3V。更换此管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