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不上系统

楼主(2009-03-05):
前几天遇2块板  一块是是在BIOS中能找到 硬盘   应DM 能分区  应PQ和做系统找不到
别一是做系统GHOST完后解压文件时重启  2边  做不上系统  内存  硬盘  CPU  电源都 换过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刷BIOS试试
要不你先挂一块有系统的硬盘试试,看能进桌面不

网友:
可以进光盘pe吗?可以的话你加焊NB,或许是显卡、内存供电不足啊

网友:
你说的板子是老板还是新板?老板的话最好把供电电容(包括CPU供电电容)全换,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注意:不管它鼓不鼓包,都 要换,有的机器偶尔不能开机,我也是先换电容,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