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22 USB不能用

楼主(2009-03-05):
两个USB的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正常,320 左右,供电正常,接口也是好的,故障为上USB显示无法识别,南桥也换了,(桥一定是好的,)故障还是一样,连接USB那数据线的一个八脚的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维修进入困境,还望高手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