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开机画面死机

楼主(2009-03-05):
最近修到数台联想旭日125的机器。开机出现LENOVO后,就不动了,这些问题基本上南桥虚焊造成的,放BGA上重新加焊下就OK

网友:
上次一电脑公司的人自己改高压不小心将19V接地了下,结果烧主板,南桥,PC97551 北桥全挂了,拿我这里修,改了高压,换了南北桥,触发开机也是停在LOGO画面就不动了,到最后也没整出来,不知道是哪的问题.最后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