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DMA上网卡问题

楼主(2009-03-06):
有一笔记本电脑,Intel 945gme芯片组,使用联通CDMA上网卡待机后会重启,请哪位高人指点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USB供电的问题

网友:
是USB,还是PCMCIA,还是T卡?

网友:
这里面有可能是驱动和应用程序的问题,如果是USB也有可能是3S,的问题